请教各位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最近我手上有好几台变频器不能带额定电机.小一点电机是可以.有台易能7.5带4 KW的电机没有问题.但是带7.5就报E001.

还有一台富士1.5电机空载可以带上负载就过电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能不告诉我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拿来我给你修保正给你修好机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模块驱动和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C:
你要测一下六桥臂的波形是否下常,其实你带上空载电机在低频运行时仔细听电机的声音能听出来,一般来说少一臂空载基本上变频自身检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