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公司把修马达的逼得要去跳楼!!!

楼主(2008-07-24):
电动机在每个厂可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各式各样的电机每个厂都没有百把几十个。我原来在广东的一个厂大约有一千多台,像1.1KW2.2KW4KW5.5KW7.5KW占据绝大数,我刚到这个厂的时候,每个月都有十来电机被烧坏,老板觉得也正常,所以把这些常

坏电机都备用一个两个的。我想三相电动机损坏原因无非就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缺相。二过载,三电压不稳,所以每坏一个电机我都要打开看看,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发现这里边小一点的功率电机都是采用

机械式的开关进行起停换相的。机械式的开关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容易产生接触不良造成缺相,所以把它全部改成交流接触器用点动

开关的方式起停。果然这一块大有好转。过载这方面就要有足够的耐心仔细和认真了,所以我要求手下两个电工,在每天上下班时都要在

车间巡视一圈,采起一听二看三摸四检测。首先听,听有没有异常的响声,看,看有没有抖动或其它异常。摸有没有电机温度是不是正常

检测怀疑有问题但又在正常运行的电机的电流。一般的电机如果轴承有点卡或者负荷有点重时,它的电流也会出现一高一低的现象,这时

你只要拿钳表量量一般十有八九错不了的。如果有电流不是很稳定的话一定要尽快拆卸下来检查原因并排除。电压这方面,我们的电屏柜用得还比较好的而且是单独变压器供电,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主要厂内多加注意。厂里接线我是绝对不允许在线路中间开口,一定要从开关柜里拉,这样虽然费事并且多用很线,但是在检修时就方便多

了.而且出现拉触不良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我只要碰到怀疑的开关插座,我就毫不犹豫的换掉,也许你说太浪费了,是啊这时我浪费他几

块钱,说不定我为他预防一场事故,事故一般都不是几块钱就以改决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会问这跟修马达要跳楼有什么关系?经过以上几项措施这个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坏过一台电机,我和几个电工机修悠闲得每天时间不知如打发。这厂的马达是定点维修的,修马达见这么没有送马达心里疑惑,于是就跑来厂里打听,有人告诉他没有坏电机,他是一百个也不相信,不知他怎么搞的,他还同老板打起赌,一个月不坏一个电机他就跳楼,当然最后他也没真的跳。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而已,如果你认同请你进来共同交流。不认同全当看一个小故事娱乐一下。

网友A:
楼主还是个比较细心,做实事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顶!支持!

谢谢!终于有同感的。我现在这个厂可不同了,老板可不管保养不保养,见你没做事就让你去改这改那的,好端端的东西让你去拆啦,没办你只能听他的,这不你可以看看我发表的《史上最牛的电气控制柜》你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对电机的保养非常有经验,也非常有心得。是个做实事的人。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很有经验。佩服!佩服!

网友E:
有些事过头,就危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支持!

谢谢!终于有同感的。我现在这个厂可不同了,老板可不管保养不保养,见你没做事就让你去改这改那的,好端端的东西让你去拆啦,没办你只能听他的,这不你可以看看我发表的《史上最牛的电气控制柜》你就明白了。

牛!原来那个电柜是你搞的!不简单!以后遇到电气改造的问题还望您多多指教呢!

网友F:
楼主电机可以在加个热继电器和电流表呢

网友B:
牛!原来那个电柜是你搞的!不简单!以后遇到电气改造的问题还望您多多指教呢!

钟铭同志,那电柜不是我搞的,我刚来这家公司没多久。这也不是我的作风,搞成这样我也没办法!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工控网泡着。

来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G:
我现在天天在工控网泡着。

来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H:
不错的现场管理经验,置为基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机可以在加个热继电器和电流表呢

热继电器我肯定是加了,电流表就没必要了,其实对于设备管理和维护的人来,最主要是认真仔细有耐心和正确的管理方法,这样就能把任何设备给维护好。

网友I:
设备保养与常规维护很重要,只等坏了才修也太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设备保养与常规维护很重要,只等坏了才修也太不懂了;

现场的维护人员平时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来,最好在故障发生之前就消除了,这才是最好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对设备进行改造,那会对你技术提升大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设备保养与常规维护很重要,只等坏了才修也太不懂了;

现场的维护人员平时一定要做到防患于未来,最好在故障发生之前就消除了,这才是最好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对设备进行改造,那会对你技术提升大有帮助。

正确,我们搞维修的,不能只懂修!更需要的是保养和排除那些不良因素,做到不断完善不断提升自我!

网友J:
正确,我们搞维修的,不能只懂修!更需要的是保养和排除那些不良因素,做到不断完善不断提升自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正确,我们搞维修的,不能只懂修!更需要的是保养和排除那些不良因素,做到不断完善不断提升自我!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在原单位的设备是有很多经常出现故障的,后来想想,还是用一种方法好,要治就要治彻底的,平时就要注意保养好,应该要改良的地方就要改良,这样下来,我们就轻松很多了,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由4个电工裁员到2个了.不过也一样轻松得很.所以现在我可以把精力都放在技改方面去了,可惜收入没有增加.呵呵.

 ;

还有楼主的一个观点我也很赞同,应该换的东西一定要换,不要为了省那一点钱,而到时得不到保护,损坏的更大设备,那到时才叫得不偿失了,我现在也是和楼主这样做的.该换的就换.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设备保养与常规维护很重要,只等坏了才修也太不懂了;

网友M:
隐患险于明火,,防犯胜于救灾!!!

网友N:
老板可不管保养不保养,见你没做事就让你去改这改那的,好端端的东西让你去拆啦,

网友O:
楼主是没有遇见我单位的老板,我想请问你的故障率降低了,人手不就多了,有富裕了吗,好!老板就来减人,你工作量不是降下来了吗?好!你的工资也得减。你服气不服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另外一个检修的组,因为不保养不但加工资还待遇各方面有提高,实在让我不得不服,人家是很忙,谁叫你没有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没有遇见我单位的老板,我想请问你的故障率降低了,人手不就多了,有富裕了吗,好!老板就来减人,你工作量不是降下来了吗?好!你的工资也得减。你服气不服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另外一个检修的组,因为不保养不但加工资还待遇各方面有提高,实在让我不得不服,人家是很忙,谁叫你没有事呢。

电工小刘我现在的老板同你说的差不多。机器弄得乱七八糟反而好。他认为你积极肯干有能力。你搞好了反而说你没能力整天偷懒,做事慢腾腾的,没办法呀!

网友P:
同意楼上!我厂里也这样!

网友Q:
支持24-26楼的、顶!你处理的没事、到时老板说自己的设备不坏要你们干啥。。。。。。。。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没有遇见我单位的老板,我想请问你的故障率降低了,人手不就多了,有富裕了吗,好!老板就来减人,你工作量不是降下来了吗?好!你的工资也得减。你服气不服气?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另外一个检修的组,因为不保养不但加工资还待遇各方面有提高,实在让我不得不服,人家是很忙,谁叫你没有事呢。

同意楼上!我厂里也这样!

网友S:
同意楼上!现在老板的通病,你把设备修护好了,设备故障率降低了,反而老板的毛病多了,看你没事他就生气!唉,现在社会就这样!

网友T:
同意楼上!现在老板的通病,你把设备修护好了,设备故障率降低 减人。

网友U:
支持楼主的做事风格。顶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同意楼上!现在老板的通病,你把设备修护好了,设备故障率降低 减人。

网友W:
同意楼上!我厂里也这样

网友C:
我们厂那更惨啦!机器问题!好!下车间帮忙干活!机器坏了修,一时修不好!你就大祸临头!修好了是你理所当然的!

就是说维修的不能太闲!

网友X:
楼主对电机的保养非常有经验,也非常有心得。是个做实事的人.小心老板见你没事干抄鱿鱼呀

网友Y:
设备主要在于管理:设备的点检和记录\维护,绝对不是维修!

网友Z:
一个月不坏一个电机他就跳楼,

一个月坏一台电机是老板跳楼

网友AA:
楼主先别得意的太早,首先不能否定你对这个厂所做的贡献,但是并不能说明:“每个月都有十来电机被烧坏”和“经过以上几项措施这个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坏过一台电机”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我来分析几点:

1、“这厂的马达是定点维修的”

2、维修点肯定和这厂里的某些人员认识,甚至可能关系还不错

3、每个月都有十来电机被烧坏,老板觉得也正常

4、“我想三相电动机损坏原因无非就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缺相,二过载,三电压不稳 ”

总结:由于这个厂的马达是定点维修,维修点跟厂方内部人员很可能有一定的交情,而且很可能存在一种利益关系,所以不排除有这么一种情况:厂方内部人员和维修点勾结、串通,故意弄坏马达,送定点维修,从中收取维修点的好处!要弄坏一个马达是十分简单的事情,简单的让它缺相就行了,而且“每个月都有十来电机被烧坏,老板觉得也正常”,所以每个月搞几十台马达,也不会引起老板的怀疑,这种管理上的漏洞使得这些人有了赚钱的好机会,可能楼主进厂后,加强了管理,使得这些人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所以就有了“这个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坏过一台电机”。

就以上分析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也希望给楼主一点参考。

网友O:
39楼的说的不错,咱们搞维修的是很难做,修不好嘛,说你没有用。手到病除,说是太简单。常常不坏,说明你没有啥事。我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假如真的不坏电气设备,哪么要花几千块请你老兄来干嘛???????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你的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如何养活?电工班里还有几个跟着你打拼的兄弟,你准备如何处理?装好了设备,搞完了技改,卷铺盖走人,你也不太好意思吧?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老兄咱们要三思呀。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个比较细心,做实事的人

网友AC:
经过以上几项措施这个厂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坏过一台电机,我和几个电工机修悠闲得每天时间不知如打发。

-------------------------------------------------------------

你小心被开除。

网友AD:
烧电机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AE:
电气自动化QQ交流群30825862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欢迎各位同行加入

网友AF:
同意42楼的意见,没事故对老板好处多,你 不一定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