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维修

楼主(2008-05-14):
解答广州数控系统故障知识

有问题,请先发表,并发到我邮箱:

HZC.1986@163.COM

shen1ong@126.com

QQ:451877658

我尽快答复,并发表到这论坛上。

     本人从事售后服务工作,常年在外。需联系请QQ:451877658

楼主:
在这共享个人小部分案例(有增减):

上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万勇 13661421***
大连机床 CKA6150 980TD/DA98A
故障:驱动器9号报警。
出门前一天,和用户、机床厂联系确定是9号报警。机床厂说是调换了电机确定是电机编码线问题,要求我们过去更换。但这电机编码器线是7米的。我们查找办事处,没有7米长的,只能答应机床厂先过去看看情况,能焊接就焊接,不行就要厂里寄一根过来。出门前,再三考虑9号报警。感觉还是带个电机出去吧。因为机床厂的判断很多时候会误导我们的。到达用户,用户就说另一台机床还是不能换刀,一换刀就转不停。我就奇怪了,不是驱动器9号报警吗?怎又刀架转不停了?就对用户说:刀架转不停,一般是刀架的霍尔开关错位或损坏了。要先和机床厂联系。
他接着说,机床厂已来过修了,说修好了,结果他们走后,故障还是一样。
我问他,机床厂是怎么修的。
说,把刀架全部拆下,又装了一遍。
问他,他们有没有把里面的电器配件更换掉。他不是很清楚。我只能先修好那台驱动器9号报警的机床,再来看看这条台。
上电,驱动器9号报警。把我带的4米电机编码线调换上去,结果还是驱动9号报警,估计电机编码器损坏。再把驱动器的码盘插头调换,故障转移。确定电机编码器损坏。还好,电机有带上。不言被机床厂害掺了。又要多跑一趟。把电机拆下结果一看,电机是带键槽的130SJT—M050D(AY4)。没办法只好叫无锡办事处快递电机给用户了。
另一台刀架转不停,过去观察。正常。只好先叫用户先加工看看。不到一会,故障出来了。的确是转不停。打开诊断,发现1、2、3号到的刀位信号一直在变化。但4号到没变化都是0,也就是说4号到一直有低电平。复位,打开刀架顶盖。再转刀架,正常了。没办法只好等待。编一程序在运行换刀。我就到电柜检查。都没发现故障。只好摇动已刀架有关的线了。不一会,故障又出现了。到刀架上检测,霍尔开关正常,但系统诊断4号到的刀位信号的确存在问题。再复位。运行又正常了。只好还到电柜检测,回想原先的动作,感觉是他们的上拉电阻那块有问题,再运行过程中重点摇动上拉电阻的板块,很快故障出来了。经测量,4号刀位的上拉电阻电压存在不稳定,一会24V一会15V。故障是这里,再断电量电阻阻值正常,只好把他们的板块拆下,细心观察,发现是虚焊了。摇几下,断开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机床厂不检测电路就把到架先拆散,这本身是很简单的问题又搞复杂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来搞的。这也是他们的电器问题。重新焊接后,机床正常。
这也说明了,我们不能完全听信机床厂报来的故障。一定要加以分析。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

机床厂根本就不仔细检查问题的所在.修不好就和用户说系统问题.

系统能有什么问题呀?就那几个地方,往往都是外围引起的故障.最可气的是在搞设计的时候,想多做点检测放在PLC里,为了安全考虑.机床厂外围件质量要是不好,麻烦了.用户说这系统这么不稳定呢!真是有苦说不出呀.

网友B(2008-10-22):
在车床工作运行时系统(928TC)和驱动器(DY3A)不定时断电,而断电后驱动器发出尖叫声,隔半分钟后又自动上电.???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请尽快回复

网友C:
这个专业很好的啊,数控维修啊,我老师也是这个专业的,他叫的是数控加工,很有前途的啊

网友D(2009-04-15):
三楼说的我的不明白啊 ,是一个有尖叫声还是 两个,是系统断电还是驱动,还是都一起呢,机床是钥匙开关还是按钮开关呢?加我QQ278005583,我可以为你解决。

网友(2009-09-15):
系统上电,刀架就转个不停,按下复位键,急停按键到家还是不停,只能按下停止按钮才能停止。刀架控制器是广数GSK

网友E(2009-12-09):
数控CNC加工中心维修

可以找广州市运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gzysjd.com

网友F(2010-08-29):
广州数控专业维修

康乾机床维修服务中心 本中心由原广东省机床厂、广州机床厂、广州数控系统设备厂的多名高级机床维修技师、维修工程师联合组成,专业承接:机床(车床、铣床、磨床、刨床、CNC等)的大、中、小修,数控机床的技术改造、调试、设备定期维护;专用机床的设计、研制等服务项目。维修广州数控、凯恩帝、法那科、西门子等各种系统及驱动。销售各种机床原厂配件、附件。如您有需要,本中心还可义务为您介绍熟练机床操作工人。 “康乾机床维修服务中心”拥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检测仪器及从业十数年的专业维修技术人员。秉承“服务至上、信誉第一”的宗旨,全天候24小时为您提供迅速、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只要您的一个电话,我们马上派出专业人员上门为您排忧解难。 联系人: 陈靖杰 (先生) 电 话: 020 - 34792005 传 真: 020 - 34792005 手 机: 13570479069/13580487937

网友G(2010-12-13):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