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修理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2-03-01):
有一富士变频器,可以运行。但过一段时间就报OH1故障,就是散热片过热,但测量散热片温度也不高,两个散热片主风扇也运转正常。于是就仔细观察,发现还有一个小风扇在线路板上面。如果这个风扇停止,就会报OH1故障。于是拆下,原来这个风扇有三根线,有一个脉冲检测线,接入CPU。如果停止运转,就会报故障。

网友A:
修工控就是需要这样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学习了。 经验很宝贵。

网友C:
这个风扇成本高,有效办法是不要风扇或者普通风扇(两线),只要把黄线与黑链接就直接屏蔽掉O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