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先把设备结构说一下,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我们做的一个皮带控制系统,机头机尾各一个电机

机头的电机距离变频器大概有200米的距离,电机功率是200KW,变频器功率是250KW,变频器有直流电抗器,输出有输出电抗器。

问题:运行4个月后,出现变频器过电流,有一段时间报过电流故障特别频繁。故障出现在启动1-3分钟内,检查过变频器、电抗器及电机电缆,都没有问题。目前怀疑是干扰的问题,根据200米的距离,选了一个更大的输出电抗器。具体情况待测试完了以后说。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假如之前您能用,干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你在旁边加了什么干扰东西。从您问题来看,你这个变频器应该是V/F型变频器的,而且配置估计比较低。因为运行时间久了,配置低加上控制算法不好的话,会严重损耗逆变IGBT和整流桥,这样力气也会慢慢变小。但最好还是听您仔细一点,这样更容易对症下药

楼主:
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实时采集电机的转速!由PLC做功率平衡来控制。去年过年的时候用的,用了2个月之后现场返回来情况说是一直报过电流,最后只能工频开。现场没有增加什么设备,就是天气越来越热。

上周的时候,我联系电抗器厂家选了个压降8V,容量大一级的输出电抗器,之后又出现过,然后给配电室装了空调。暂时没有出现问题,我觉得是否跟载波频率有关系,载波频率现在已经设置到4了。要是在电缆上装个消磁环是否能好一些。

网友B:
问题不错,回答的也很精彩,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C:
有需要请百度找广州慧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莫生

网友A(2012-08-27):
负载大的话,这个载波频率确实有点大

网友D(2012-12-04):
载波一般和功率有关,功率大的话 你载波稍微小点

你的过流是 模块过流还是瞬时过流   输出过流

网友E:
考虑一下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比如霍尔元件的温飘,,,,,等因素。

网友F:
假如之前您能用,干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除非你在旁边加了什么干扰东西。从您问题来看,你这个变频器应该是V/F型变频器的,而且配置估计比较低,建议参考一下相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