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0-11-12):
管道开水后,流量计显示的值非常小,但流量计断电再恢复后显示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停水后再给水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管道内有空气?

楼主:
可是为什么断电后又正常呢?

网友B:
你管道是不是不是满灌啊

网友C:
这种现象极难处理,得从多个方面入手,一般变送器传感器不会有问题,检查工艺和信号干扰吧。我单位曾经使用了上海光华艾尔美特的电磁,用在溴化锂机组上,多次出现该问题,有时候显示量程的150%,但始终解决不了。后来不了了之,时而能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断电后问题依然存在。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我们用在结晶器水流量检测,满管是肯定的,流量在180t/h左右,用的是KC450c型流量计,现在正常使用时它会突然的流量显示为10t/h左右,断电后又正常,用一段时间又会出问题,原来以为是死机了,可我把它的传感器插头拔去后显示为0,说明没死机,真不知为什么

楼主:
感觉是转换器出问题了,但我真的不知从何处下手去处理,有朋友知道传感器的电流是多少吗?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励磁电流是不一样的

楼主:
有用上海光华爱而美特流量计的吗

网友E:
仪表内电路板或励磁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
请问怎么处理呢

网友C:
我单位用了一部分光华爱而美特的电磁,现象一样

网友C:
我曾联系厂家来我单位检查该批电磁流量计,经过详细的测试传感器和转换器都没有问题,他说是工艺问题

楼主:
我们这用了两年了!只是前一阵子停产一个月,管道中的水排空但流量计没停,然后就出这问题了

楼主(2010-12-16):
问题好像找到了!我拆下流量计发现内壁长满了水垢,电极已被覆盖,清除后现未出现问题

网友F:
1.检查电极是不是被赃物覆盖

2.电磁流量计对流体有一定要求,是酸碱盐类水质比较好

3.检查控制室的输出设置范围,是不是输出范围小于实际范围,导致最大流量值就是输出范围的上限值

楼主:
谢谢!现在好了

网友G(2011-02-05):
     1.仪表检测的水介质中是否有含油等其他非导电介质

     2.电磁流量计的按照位置是否正常,按装在最高位置   或者是在大型磁场附近而引起干扰

     3.如果是新装的仪表检查仪表管道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部件,测量中几乎没有附加压力损失;仪表 的参数设置

     4.检查仪表传感器和转化器 :

         1、传感器检查

        测试设备:500MΩ绝缘电阻测试仪一台,万用表一只。

  测试步骤:

  (1) 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A、B与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大至相等。若差异在1倍以上,可能是电极出现渗漏、测量管外壁或接线盒内有冷凝水吸附。

  (2) 在衬里干燥情况下,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将整套流量计返厂维修。若绝缘有所下降但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则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

  (3) 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则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开路或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4) 检查X、Y与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将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不稳定。

  (5) 如判定传感器有故障,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一般现场无法解决,需到厂家维修。

2、转换器检查

  如判定是转换器故障,经检查外部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厂家一般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解决。

网友H(2011-03-18):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需要接地 ,查看有无接地啊

网友I:
修过青岛啤酒的流量计。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QQ  :     1836671597

网友J:
检查电磁流量计主板,如果主板有拨动开关,看看是否拨到正确位置

网友K:
检查一下流量计刷新时间设置!

网友L(2011-07-15):
问题解决了吗?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M(2011-11-16):
电磁流量计安徽天康质量不错。涡街的都有

网友N(2012-02-20):
发广告的人可耻

网友O:
    现场有信号干扰源或者是传感器检测变送过程有时间滞后上的情况也会有此类现象!

网友P(2012-04-21):
电流几十毫安

网友P:
流量计本身的问题或电极有污垢

网友Q:
替换大法,换个转换器试试

网友R(2012-06-01):
我这里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更换了一台转化器后,就正常了,可能是转化器内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S:
流量计是令我最头痛的事,公司蒸汽计量安装了很多台流量计,热力公司的安装的事涡街,我们公司为了对比也在同一管道安装了一台涡街,下边支管也有流量计,大都是V锥流量计,可是分表加起来和总表对不上,两块总表也对不上,郁闷,从安装到调整,也请了厂家人过来,但总是对不上,也不清楚那块表准了,郁闷

网友T:
看看二次表的励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