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施耐德变频器维修群

楼主(2008-09-24):
欢迎大家加入施耐德变频器维修群,群号:33897858,在这里大家可以交流施耐德变频器的维修经验,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你想要的施耐德变频器配件.

网友A(2008-12-28):
施耐德变频器ATV61    200KW风机坏了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B(2014-08-24):
我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