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步进电机

楼主(2009-11-28):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 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现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机(VR)、永磁式步进电机(PM)、混合式步进电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机等。        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磁路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本次细分驱动方案所选用的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的一些基本参数:     电机固有步距角:      它表示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电机出厂时给出了一个步距角的值,如86BYG250A型电机给出的值为0.9°/1.8°(表示半步工作时为0.9°、整步工作时为1.8°),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的相数:     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二相、三相、四相、五相步进电机。电机相数不同,其步距角也不同,一般二相电机的步距角为0.9°/1.8°、三相的为0.75°/1.5°、五相的为0.36°/0.72° 。在没有细分驱动器时,用户主要靠选择不同相数的步进电机来满足自己步距角的要求。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则‘相数’将变得没有意义,用户只需在驱动器上改变细分数,就可以改变步距角。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     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DETENT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DETENT  TORQUE  在国内没有统一的翻译方式,容易使大家产生误解;由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不是永磁材料,所以它没有DETENT TORQUE。  步进电机的一些特点:1.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进角的3-5%,且不累积。 2.步进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   步进电机温度过高首先会使电机的磁性材料退磁,从而导致力矩下降乃至于失步,因此电机外表允许的最高温度应取决于不同电机磁性材料的退磁点;一般来讲,磁性材料的退磁点都在摄氏130度以上,有的甚至高达摄氏200度以上,所以步进电机外表温度在摄氏80-90度完全正常。3.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4.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啸叫声。

网友A(2012-06-19):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电气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余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电气项目改造等。
1》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罗克韦尔(AB),施耐德,台达,永宏,基恩士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2》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3》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4》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5》承接非标设备电气集成,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优势来自实力       真诚合作,信誉第一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A:
三菱PLC培训触摸屏培训步进电机培训伺服电机培训变频器培训全科班

培训项目:
   《三菱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1、工业自动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2、控制系统的分类和作用。
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
4、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分类。
5、可编程控制器(PLC)的选型。
6、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接线方法。
7、可编程控制器(PLC)的I/O地址分配。
8、PLC内部资源的分类详解(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器)
9、常开/常闭触点、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的用法,自保回路、互锁回路等典型回路的分析。
10、置位和复位指令的用法,一般工程程序的编程思路和方法,例解顺控程序的写法。
11、定时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计数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
12、步进梯形图的写法特点和功能,选择分支和并行分支程序的写法。SFC编程方法。
13、二进制数据的存放原理,数据寄存器的存放数据的原理,数据传送指令的使用方法(常数,定时器值,计数器值,寄存器,多位)
14、数据的批量传送指令在编程中的功用,配方数据程序的写法。
15、数据的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16、数据的加一减一运算指令。
17、数据的>、<、=、>=、<=、<>比较运算指令。
18、数据的循环移位运算指令的用法。
19、浮点数的存放格式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20、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编程和应用。工程单位转换和测试机程序例解。PID运算指令。
21、报警程序的写法和报警指令。
22、程序分支、程序跳转指令,子程序的写法和调用。
23、中断源、中断响应和中断程序。
24、主控应用指令的用法。
25、定位功能指令:找原点、可变脉冲输出、相对位置控制、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26、定位程序的写法,步进马达原理、接线和编程。
27、PLC与PLCRS485N:N通讯设置和用法。
28、变频器的原理、选型、接线和参数控制。
29、变频器的PLCI/O控制和编程。
30、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和编程。
31、变频器的RS485通讯控制和PLC编程。
32、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33、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
34、触摸屏工作原理和选型。
35、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方式。
36、触摸屏画面制作。
37、触摸屏位显示和位操作元件(指示灯、文本指示器,按钮等)。
38、触摸屏中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39、触摸屏动画制作和显示。
40、触摸画面的切换方法。
41、触摸屏报警清单和报警履历信息显示。
42、触摸屏数据配方上传和下载。
43、触摸屏项目的上传下载及参数设定。
44、触摸屏多级安全密码设置。
45、伺服系统概述。
46、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47、伺服电机选型。
48、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49、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50、伺服电机寻找原点的方式。
51、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52、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53、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54、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55、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56、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57、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58、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59、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应用案例分析。
60、综合案例编程和实验。
四. 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