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M控制线路断电了后,主电路还在工作.

楼主(2010-12-09):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是由台达变频器VFD-M来控制马达的,由台达PLC和台达触摸屏来控制变频器.在切断PLC和触摸屏的控制电源后,变频器还在工作,马达还在运行. 在控制线路有电时,用触摸屏是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的.变频器的控制线是通过其RS-485和PLC相连.另有接线M2和GND. 用同样的变频器替换后又是正常的,核对其参数设定也是没有问题.不知这变频器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为通讯控制,PLC断开了,变频器没收到停止指令所以还在运转.

网友B:
您可以拿到我公司给您免费检测一下~~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维修工程部/ 赵明熙 ,QQ:1063205630

手机:13811053836                           邮编:100043

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E-mail himoon_zmx@126.com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

网友C:
支持李和明的见解,我司也有同样的问题,用贝加莱的工控机控制SEW的变频器,使用CAN总线控制。在运行时控制系统断电后电机继续运行。PLC断开时,变频器没收到停止指令所以还在运转。检查控制线路,增加一常开触点到,当PLC断电后常开触点开路,变频器立即停车。原控制线路变频器禁止行端短接。

网友C:
支持李和明的见解,我司也有同样的问题,用贝加莱的工控机控制SEW的变频器,使用CAN总线控制。在运行时控制系统断电后电机继续运行。PLC断开时,变频器没收到停止指令所以还在运转。检查控制线路,增加一常开触点到变频器禁止运行端,当PLC断电后常开触点开路,变频器立即停车。原控制线路变频器禁止运行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