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怎样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5-10):
现在手上有一三菱FX2N-48MR的PLC,想用来控制一步进电机。不知道怎么操作,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MR是继电器输出的,好象是不理想。

楼主:
MT的才可以的!

网友B:
MR的控制不了的换MT的或者加个1PG、10GM就可以了

网友C:
MR是继电器输出的,没法发脉冲。建议用MT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呵呵  可以用这个型号的三菱PLC给步进驱动器一个开关信号,控制步进电机以恒定设置好的速度运行的,不过这个脉冲完全取决于步进驱动器的值了,PLC只起到启停作用。

三菱  威纶  信捷技术交流QQ :1375424130    电话:15921915062

相关网站:http://www.52looks.com

网友E(2011-06-21):
一定要用后缀是MT的晶体管输出才行。

网友F:
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