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软启动器PST系列启动电机顶空气开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18):
我厂有一台ABB软启动器PST系列,平时运行都好,可是今天启动时电机嗡嗡响,同时软启动本体嗒嗒响,2秒后将400A空气开关顶跳?空盘电机不卡,可是启动器故障记录也无记录,求各位师傅解决?谢谢!

网友A:
先检查可控硅,排除后再更换控制板。

八成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B:
可控硅短路了,

可控硅 控制板  配件需要联系我

楼主:
检查结果可控硅好,用3KW的小电机试车正常,还有别的原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