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3-01-08):
厂里新上个油泵,110kW星三角启动的,用的220A的断路器,脱扣电流能设定到2800A,时间继电器用了个只能设定到10秒的,现在设定在6秒转三角,这样电机不就等于是三角启动了?如果换个能设定到25秒的时间继电器,断路器能不能用,断路器脱扣电流设定在600,我觉的要设定在800比较好吧?断路器设定600,时间继电器设定6秒,这电机会不会很容易坏,这个电机给发电机输油用的

网友A(2020-08-10):
110KW的电机不建议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太大了,这个功率的电机最好使用降压启动,预算够使用变频器,软启动器也可以

网友B:
110KW的电机不建议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太大,而且使用时间继电器要仔细调整,要调整到25秒以上,电流冲击也不小,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