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 维修

楼主(2010-11-18):
寻求有维修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老师,我现有s7-200PLC  DC/DC/DC 三块 都是因为 错接220V电源烧毁电源板 无法使用  有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或者帮忙维修。谢谢

网友A:
我可以维修,需要请联系QQ:81851157

网友B:
去发个“活儿”,马上就会有帮忙的

网友C:
我这里也有

楼主:
因为不会插入图片 开关的设置表格无法全部粘上 不好意思 有需要S7-200资料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 我发给你

网友D:
看来这个问题需要注意区分电源

网友E:
41912604这个群也许可以帮助你

网友F:
西门子PLC维修

     检修方法: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整台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同样亮。使用系统测试平台检验,证实一切正常。

西门子PLC的故障诊断:

     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异常。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发生错误时,8009、8060~8068其中之一的值被写入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假设这个写入D8004中内容是8064,则通过查看D8064的内容便可知道出错代码。与出错代码相对应的实际出错内容参见PLC使用手册的错误代码表。

更多西门子维修信息:http://www.52looks.com

网友G:
可以寄到我片维修。价格优惠。。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H:
S7-200PLC和工控机用PPI通讯。

网友I(2011-01-08):
变频器、直流调速590、PLC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J:
我需要S7-200 邮箱teng-bo@yntcsc.com

网友K(2011-03-10):
您好,我们公司专门维修西门子plc,变频器,各种工控设备!有需要请联系我!我叫李云鹏  联系电话:01051945788 QQ1359279189

网友L: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网友M:
专业维修PLC。

联系人  李

021-62842272

021-66080427

网友L:
公司(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气控制设备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显示器、变频器、触摸屏、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解密、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

贵公司如有电路板维修需求,希望能与我公司联系,我们会揭诚为你提供满意周到的技术服务。长期合作可签定协议优惠收费。热诚欢迎各客户前来公司参观,视察。我们将为你提供热情的服务。

网友L: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1

网友N: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

网友O: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PLC  变频器 触摸屏 数控  伺服等工控设备(解密),维修品牌西门子  三菱  富士 日立  施耐德  欧姆龙  LG  罗克韦尔  ABB   AB  台达  爱默生  丹佛斯  东芝   三垦  SEW   有意者价格从优  欢迎咨询QQ

网友P:
自己动手,学习技术,PLC的开关电源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