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中级(运行、维修)试题

楼主(2008-09-06):
6、为了提高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转矩,可使电源电压高于额定电压,从而获得较好的起动性能。(×)
7、接触器的银和合金触点在分断电弧时生成黑色的氧化膜电阻,会造成触点接触不良,因此必须锉掉。(×)
8、单相电磁铁心上装有短路环,以防铁心振动,那么三相电磁铁心上一定也有短路环。(×)
9、在感性负载两端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后,可使通过感性负载的电流量减小,使电路的功率因数得到改善。(×)
10、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时,被测信号必须通过专用探头引入示波器,不用探头就不能测量。(×)
11 、电桥的灵敏度只取决于所用检流计的灵敏度,而与其它因素无关。(×)
12、两个电感线圈串联使用时,电感量大的线圈其两端的压降也大,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电容串联电路和电阻串联电路。(×)
13、因为自感电动势的方向总是企图阻止原电流的变化,所以自感电动势的方向总是和原电流的方向相反。(×)
14 、在同一供电系统中,三相负载接成Y形和接成△形所吸收的功率是相等的。(×)
15 、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流表是指稳压管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超出比值,稳压管将损坏。(×)
16 、在逻辑电路中有正负逻辑之分,当用“1”表示高电平,“0”表示低电平,称为正逻辑,反之称为负逻辑。(√)
17 、二极管正向动态电阻的大小,随流过二极管电流的变化而改变,是不固定的。(√)
18 、从空载到满载,变压器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是基本上不变的。(√)
19 、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时,将定子绕组由原来的△接法改成 YY接法,可使电动机的极对数减少一半,使转速增加一倍。调速方法适合于拖动恒功率性质的负载。(√)
20、变压器的铜耗是通过空载试验测得的,而变压器的铁耗是通过短路试验测得的。(×)
21、调速系统整流电路串入平波电抗器,使主电路整流电流连续,以防止间断出现使晶闸管承受较大的 di/dt 而烧毁。(×)
22 、调速系统中采用电流正反馈和电压负反馈是为了提高直流电动机硬度特性,扩大调速范围。(√)
23 、为了限制调速系统起动时的过电流,可以采用过流继电器或快速熔断来保护主电路的晶闸管。(×)
24 、电流继电器与电流互感器若采用三相三继电器安全星形接线,当所保护线路发生任何形式的短路故障时,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25 、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时限一经整定便不能变动。(×)
26 、电力系统的不正常工作状态不是故障,但不正常状态可能会上升为故障。(√)
27 、为防止并联电容器过负荷,应装设过负荷保护装置。(×)
28 、直流或交流耐压试验,因可能使被试物品的绝缘击穿,或虽未击穿却留下了隐患,故不应采用。(×)
29 、交流耐压试验的试验时间一般不长,可采用冲击合闸和快速拉闸的方法给被试物加压或减压。(×)

四、问答题

1、什么叫磁场和磁感应强度?写出磁感应强度公式
答:在磁铁周围的空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它能表现一种力的作用,这一特殊物质叫磁场。反映磁场强弱的物理量称为磁感应强度(或磁通密度),用 B 表示,在磁场中将长度为 1 、电流为 I的直导体,放在与磁场方向垂直的某一点,当它受到的作用力为 F 时,则磁感应强度为 B=F/IL 。磁感应强度是一个向量,其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它的单位是特斯拉,简称“特”,用符号T 表示,工程上一般用高斯( GS )做单位。
2、平面锉削有哪几种基本锉削方法
答:平面锉削有顺向锉、交叉锉、推锉等三种基本锉削方法。
3、锉削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锉削注意事项有:( 1 )粗锉时,往往施加较大的锉削力,若锉刀从工件表面突然滑开,会造成伤手或其它事故,所以除了保持平稳的锉削姿势外,还就戴上防护手套。( 2 )不使用无柄或已断裂的锉刀。锉刀柄应装紧,否则不但无法施加锉削,而且可能因木柄脱落而刺伤手。(3 )禁止和嘴吹工件表面或台虎钳上的切削,防止细削飞进眼里,也不能用手抹掉切削。防止硬刺扎手。清除工作要用毛刷进行。( 4 )不能用手指触摸锉削表面,因为手指上的油污粘上锉削面后,会使锉刀打滑。( 5 )锉刀很脆,不能当撬棒、锥刀使用。 4、直流单臂电桥的简单原理是什么?
答:直流单臂电桥是一个平衡电路,它的原理见图图中被测电阻为 R X ,对角线上为检流计,(高灵敏的电流表), R 1 、 R 2 、 R 3 与 R X 共同组成了电桥的四个臂,当调节 R 1 、 R 2 、 R 3的阻值时,可使检流计中通过的电流为零,这时愦是为平衡状态, R 1 、R 2 、 R 3 与 R X 之间有如下关系:R 1 .R 3 =R 2 .R X   或 R X =(R 1 /R 2 ).R 3 R 1 、 R 2 叫比例臂, R 3 叫比例臂。 R 1 、 R 2 用一个转换开关来变换 R 1 /R 2 的比值。 R3 由四组电阻串联在一起组成,并用四个有读数的拔盘来任意选择。当选择好比例臂(根据被测电阻值大小范围定)拔动 R 3,检流计指示为零时, R 3 的累计读数乘以比例臂的比值后,所得之值就是被测电阻 R X 的实际阻值。
5、怎样正确选用电动机?
答:(1)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所选用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要与电源电压相符。(2)根据安装地点和使用环境选择电动机的型式。(3)根据容量、效率、转速和功率因数选择电动机。电动机的容量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容量过大会造成在马拉小车,不经济,浪费电能;过小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带不动负载而烧毁。电动机的转速必须和拖动机械要求的转速相匹配。
6、何谓电动机的效率?它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电动机输出功率 P2 与电动机输入功率 P1之比的百分数,叫做电动机的效率。用字母“η”表示。即:η = ( P2/P1 )× 100%

电动机的效率与拖动的负载、电动机的转速、电动机的类型和电源的电压都有关系。一般异步电动机的效率为 75%~92%,负载小时效率低,负载大时效率高;电动机的转速降低时,多数情况下效率是降低的;电源电压高于或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时,其铁损和铜损增加(电动机在满载情况下),因而效率降低;大中容量的绕线式电动机和深槽式电动机效率低。
7、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是  380 V,当三相电源线电压是380V时,定子绕组应采用哪种联接方法?当三相电源线电压为660V时,应采用哪种联接方法
答:当三相电源线电压为 380V 时,定子绕组应采用三角形连接;当三相电源线电压为 660V 时,定子绕组应采用星形连接。
8、直流电动机按励磁方式分有几类?各类如何接线
答:按励磁方式来分有:他励、并励、串励、复励四种。其接线见图
9、直流电动机是否允许低速运行
答:直流电动机低转速运行将使温升增高,但若采取措施,提高电动机的散热功能,如 L 增加风扇工附设风机等,改善通风条件,则在不超过额定温升的前提下,是可以长期低速运行的。
10、直流电动机降低转速常用哪几种方法?
答:以并励电动机为例,可以有以下三种:(1)降低端电压:此种方法由于存在着端电压降低的同时又导致励磁电流下降的弊端,所以很少采用。(2)增加励磁电流:即增加磁场,但此方法又受磁饱和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3 )在电枢回路中串联电阻,降低电枢端电压。此方法容易实现,所以是一种经常采用的方法。
11、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否带  100  千瓦的负载?为什么?答: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因为 100  千伏安是指视在功率,变压器在额定负载下,其功率因数若按 0.8 考虑,则该变压器所带有功功率为 P=100 × 0.8=80 千瓦,如果带 100 千瓦的负荷,会使变压器的过负荷运行,变压器温度升高,加速绝缘老化,减少变压器使用寿命。特殊情况下,变压器短时过负荷运行,冬季不得超过额定负荷的 1/3 ,夏季不得超过 15% 。超负荷运行时间长短的限制决定于变压器的环境温度和超负荷的倍数。
12、常用的时间继电器有哪几类?
答:常用的时间继电器有:电动式、空气阻尼式、晶体管式、电磁式、机械式。
13、空气阻尼和电动式时间继电器主要结构怎样?
答: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主要由底板、空气室、双断点行程开关、操作电磁铁等几部分组成,继电器接点的动作由电磁机构和空气室中的气动机构驱动。电动式时间继电器由同步电动机、减速齿轮、差动齿轮、离合电磁铁、触头、脱扣机构、凸轮和复位游丝等组成。
14、自动开关有哪些特点?常用的有几种自动开关?
答:自动开关的特点是:动作后不需要更换元件、电流值可随时整定,工作可靠,运行安全,断流能力大,安装和使用方便。自动开关可分为:塑料外壳式自动开关(原称装置式自动开关)、框架式自动开关(原称万能式自动开关)、快速自动开关、限流式自动开关等几种。
15、一般室内低压布线方式有哪些?
答:瓷夹板布线;瓷柱布线;瓷瓶布线;木槽板(塑料槽板)布线;钢管布线;塑料管布线;另外还有钢索布线半硬聚乙烯管布线等。
16、防爆电机在检修时有何特殊要求?
答:(1)防爆电机不得随意拆卸;拆卸检修时,不能用零件的防爆面作撬棒的支点,更不允许敲打或撞击防爆面。(2)拆卸电机时,应先取下风罩、风扇,再用套管板手拆卸端盖和轴承盖的螺栓,然后,用圆木或铜棒沿轴向撞击轴伸,使端盖和机座分开,最后取下转子。拆除零件,防爆面应朝上搁置,并用橡皮或布衬垫盖上,紧固螺栓,弹簧垫等注意不要丢失。(3)浸漆和组装时,应将防爆面附着的绝缘漆或脏物清洗干净,不得用铁片等硬物刮划,但可以用油石研磨不平整的地方。(4)若防爆面损伤,必须用铅锡焊料 HISnPb58-2 ,焊剂为30% 浓度的盐酸(对钢制零件)或含锡 58~60%的锡锌焊料,焊剂为氯化铵 30% ,氯化锌 70% ,加水100~150% 混合溶液(对铸铁件)进行焊补,焊料与零件的结合要牢固,凸起部分要磨平,达到规定的光洁度。(5)为防止防爆面生锈,应在防爆面上涂抹机油或 204-1置换型防锈油。
17、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运转时,为什么转子绕组不能开路
答:因为转子绕组开路,在转子回路中就不能产生感应电流,也就不会产生电磁转矩,转子不可能转动,所以绕线式电动机运转时,转子绕组不能开路。
18、单相异步电动机分几类?它们的基本结构怎样?
答:单相异步电动机大体上分为三类:电容起动电动机;电容起动和电容运行电动机;罩极式电动机。它们的基本结构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相似。但一般有两套定子绕组,一套称为工作绕组(主绕组),用以产生主磁场。另一套是起动绕组(辅助绕组),用以产生起动转矩。
19、单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能自行起动,一般采用哪些方法来起动?
答:由于在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以单相电流所产生的磁场为脉动磁场。它的轴线在空间上是固定不转的,所以不能自行起动。一般采用电容裂相及罩极公相的方法来获得旋转磁场,从而不能自行起动。
20、直流电机一般有哪些绕组
答:直流电机一般有:电枢绕组、励磁绕组、换向极绕组、均压绕组和补偿绕组.
21、交流电焊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有何区别?
答:(1)普通变压器是在正常状态下工作的,而电焊变压器是在短路状态下工作的。(2)普通变压器负载变化时,其副连电压变化很小,而电焊变压器则要求在焊接时,有一定的引弧电压(60~75伏),在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迅速下降,当电压降至零时,副连电流也不致过大。(3)普通变压器的原、副线圈是同心地套在一个铁芯柱上,而电焊变压器原、副连线圈分别装在两个铁芯柱上。22、防爆电气设备安装一般有哪些规定?
答:(1)电力设备和电路,特别是在运行时发生火花的电气设备,应尽量装设在爆炸危险场所以外,若需要设在危险场所内时,应装设在危险性较小的地点,并采限有效的安全措施。(2)爆炸危险场所以内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应注意其免受机械损伤,并应符合防腐、防潮、防晒、防风雨和防风沙等环境条件的要求。(3 )有爆炸危险场所内的电气设备应装设可靠的过载和短路等保护。(4)有爆炸危险场所内,必须装设的插座,应装在爆炸混合物不易积聚的地方;局部照明灯具,应安装在事故时气体不易冲击的位置。
23、变压器分接头为什么能起调节作用?
答:电力系统的电压是随运行方式及负荷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的,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的。因此为保证供电质量,必须根据系统电压变化情况进行调节。改变分接头就是改变线圈匝安息。即改变变压器的变化,亦改变了电压,故起到调压作用。
∵ U 1 /U 2 =W 1 /W 2           U 1 W 2 =U 2 W 1            ∴ U 2 =U 1 W 2 /W 1
24、什么叫内部过电压?
答:内部过电压是由于操作(合闸,拉闸)事故(接地、断线等)或其它原因,引起电力系统的状态发生突然变化,将出现从一种稳态转变为另一种稳态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对系统有危险的过电压,这些过电压是系统内部电磁能的振荡和积聚所引起的,所以叫内部过电压。这可分操作过电压和谐振过电压、前者是产生于系统操作或故障,后者是电网中电容元件和电网中电感元件(特别是带铁芯的铁磁电感元件),参数的不利组合谐振而产生的。
25、信号动作为什么要有自保持?
答:因为冲击继电器动作是靠冲击电流启动的,使信号(予告或事故信号)回路动作,为使冲击继电器 XMJ能够重复动作,即要求在第一个脉冲信号动作后就立刻返回,准备再次动作。此时如果不加装自保持回路,脉冲信号消失后,音响(蜂鸣器或警铃)将会立即终断。为了保证音响信号可靠发出,而不至于因冲击继电器XMJ的返回而停止,故在启动音响的中间继电器的回路中加装了自保持。
26、怎样使用操作票?
答:操作票在执行时由于监护人掌握,监护人手中执行的操作票不得超过一份。操作顺序不得临时颠倒。每执行一项前、监护人负责检查操作人的位置和准备工作后唱票,操作人复诵无误后,监护人发令,操作人立即执行。每一项执行完了用红笔划号。执行完的操作票盖已执行章,保存三个月,变电所所长每月应检查一次操作票。
27、在什么情况下电力电容应退出工作?
答:在下列情况下应将电力电容器立即退出工作,并汇报调度:(1)电力电容器爆炸;( 2 )接头严重过热或熔化;( 3 )套管发生严重放电闪络;( 4 )电容器严重喷油或起火;( 5 )环境温度超过 40 ℃以上。
28、变压器运行中发生异常声音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变压器运行发生异音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 1 )因过负荷引起;( 2 )内部接触不良放电打火;( 3 )个别零件松动;( 4 )系统有接地或短路;( 5 )大动力起动,负荷变化较大(如电弧炉等);( 6 )铁磁谐振。
29、电流继电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是什么?
答:电流继电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是:动作电流、返回电流和返回系数。
30、采用重合闸装置有何意义?
答:由于被保护线路或设备发生故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被保护的架空线路发生故障时,有时是属于暂时性故障,故障消失之后只要将断路器重新合闸便可恢复正常运行,从而减少了停电所造成的损失

网友A(2008-12-15):
谢了,不过好象不是我们当地的卷子

网友B:
谢谢楼主。希望能多发些 类似试题。能给我传一份完整的么

nwjx200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