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CON.G3 变频器不能外部启动,为什么?参数怎么设置啊?急

楼主(2010-03-06):
MOSCON.G3 变频器不能外部启动,为什么?参数怎么设置啊?急

网友A:
通电能有显示不,有显示的话试试拷贝模式。要是没显示试试用变频器监视软件直接把参数读出来,不过我没试过用监视软件读参数是听朋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