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2000,132变频器故障E010,求教

楼主(2010-03-31):
爱默生EV2000,  132KW,变频器经常故障E010,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A:
E010-功率模块故障,估计IGBT报销了,可以电话13379200454联系我,我们公司专业修变频器,

网友B:
济南春晖电气 www.jnchunhui.com

专业维修爱默生变频器 13295415863

网友C(2010-05-08):
如果是经常报(E010,逆变模块保护),但平常还能运行就不是IGBT报销了,应该是模块内部的温度报警了,建议检查模块附近的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