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直流电机速度不稳,是什么地方出毛病了(排除电机本身毛病)

楼主(2010-09-30):
内容如题,万分着急,谢谢

网友A:
调速器故障吧。检查下测速是否正常稳定呢

网友B:
速度反馈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若是欧陆590或西门子调速器的话,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

网友D:
估计在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E:
可以到 南风仪器网 参考下直流电机方面的技术资料,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2010-10-30):
若是欧陆590,看你用的什么反馈,若是电压控制,就要检查线路有无虚接,若是测速机反馈,那就要检查测速机连接的好不好。

西门子调速器的话,你应该做电流优化和速度优化,若弱磁运行,那就还要做弱磁优化,同样也应该检查欧陆590那几个方面。

网友F:
1- 综合上述:速度反馈,检查测速电机的啮合及其线路有否虚接。

2- 有无负载?三相电源是否缺相?调速器触发板有否问题?

网友G(2011-02-02):
测速环正常?开环后优化正常?

网友H(2011-04-12):
你好!你所说的问题我公司可以帮你解决.可以送到我公司免费检测.提供免费诊断.13711132820麦生   广州天河

网友I(2011-07-07):
看测速机是不是好的

网友J(2011-09-01):
6楼正解!!

网友K(2012-03-27):
楼主说的情况不是特别清楚。

电机转速度不稳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低速状态下速度不稳,这个跟电机自身的品质有关系,受电机的材料、加工工艺等影响。另外一种是非低速状态下速度不稳,这个就跟你的速度控制环有关系,或者受到你的位置环的影响,反馈位置的如编码器等元件输出数据跳变等,还有就是你的PID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L(2014-11-26):
励磁故障

网友M:
检测反馈,测速机,编码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