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办法VACON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高故障

楼主(2010-12-01):
在矿井提升机中使用VACON变频器690V 315KW。当下放重物时使用制动电阻。平时电压在660V的时候下放没有问题。当电压在720V的时候。经常出现直流母线电压高的故障。咨询厂家说直流母线电压超过一定值后自动开启制动斩波器投入制动电阻。而这个门限值是不可调节的。这个问题至今未解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可以在变频器外加装制动单元试试,一个不行就并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