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一直在用今天显示bb 电源正常 设置也对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25):
    设备刚调试好 运行了几天 几天突然不动了 我回想一下  可能是我断电以后再上电然后就显示bb  这是怎么回事呢  检查了那里都很好  设置也对 怎么回事呀 ?在线等

网友A:
我用fn002 试过了 也不运行 就是没有使能

网友A:
jog  试过 不行

初始化了也不行

网友B: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021-62842272

网友C: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及伺服马达。联系电话:13790524166黄先生   座机:0769-85590365  QQ:307717125

网友D:
在机器上显示bb代表电机电源off,加不上使能检查参数,主板或驱动板,技术支持---13556213286,QQ---860666450

网友E(2011-04-13):
电源部分的问题,保险管,桥对坏啦,换下就可以简单的

网友F:
FN002是内部使能,你必须把PN50A改成8170才可以

网友G:
显示BB 的意思是准备状态,必须是电机伺服状态显示伺服ON。

按常理来讲,在这个状态,JOG是可以运行,

网友H: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I(2011-07-05):
我是专业做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
主要是松下A4系列的
功率是1.0和1.5的
有需要的
直接跟我联系
电话是13751161925
Q375954830
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哦
先保质量
绝对的物美价廉

网友J:
成都戴雅工控服务公司是成都市工控服务行业中的骨干公司,在许多相关行业中树立了我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服务质量优良的良好形象,被许多单位列为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先后在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立维修车间,专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并具有自动化系统设计,工程成套能力。公司有着一支敬业,充满活力专业技术过硬的维修服务团队。公司全体员工遵循客户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真诚的服务态度,满足您的需求。

联系人:何

网友I:
现在本人有大量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如果有需要的直接跟我联系

价钱从优,质量保证。

松下 A4系列 1KW 3800元/套 ,MDDDT3530003      MDMA102P1G

松下 A4系列 1.5KW 4300元/套 ,MDDDT5540003    MDMA152P1G

有大量现货

需要的直接联系我

电话:13510069896

Q:375954830

要速度哦!!!!!

网友K:
未加伺服使能信号,cn1-40管角

北京维川伺服技术服务中心,王工13581552286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