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PLCS7-200

楼主(2010-01-21):
我用的plc是s7-200,AC220V供电,在接线时不小心将AC220V电源接到输入端的DC24V上,冒烟了,PLC还能用吗?好修吗?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呵呵,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错误,不过我的是300的,估计没戏了。如果你买的时间不长可以返厂,不收钱的。别说是你人为的哦。祝好运。

网友B:
是新的话在保修内可以送去保修。没保修的话就费了,修不了220V接到24V上,CPU板和IO  板应该都打坏了,

如果想处理了联系我,我回收好坏PLC 。你这台壳应该好的吧。有些零件可以拆拆。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DC24V电源端的电容被击穿了,别的都没问题。输入端外接一个DC24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呵,这可是好事啊,恭喜啊. 见过烧的一片的就是没见只炸了一个电容的.

-----------------------------------------------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 编程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