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与win7家庭普通版兼容的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1-09-02):
求与win7家庭普通版兼容的西门子PLC编程软件

网友A:
还不太熟悉西门子PLC编程

网友B:
家庭版的好像不行

网友C:
必须专业版的吧

网友D:
win7不能用,我当时是300的PLC

网友E:
西门子STEP7无法设置PC/PG借口 打开选择之后 两侧的硬件驱动图标一直在刷新 根本无法选中!!!所以没法设
这个是正常的设置画面  我的就是两边的图标一直刷新~~根本没办法选中。

怎么解决,请各位帮帮忘。

网友F(2011-10-06):
把电脑换成旗舰版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G(2011-11-08):
win7旗舰版的可以安装200系列的西门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