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报F011过电流

楼主(2009-08-20):
我有一440变频器,所有控制线和变频器出线都不接,只接三相电源线,参数工厂复位,变频器仍然报F011过流,而实际电流显示参数和外部实际测量电流都为0,请问应该是什么器件,哪一部分坏了,应该怎么修

网友A:
是西门子440吗?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涡轮流量计发现工控网的论坛改变了。

网友C:
电流传感器或检测运放有问题.

http://www.hzberda.com/index.asp

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PLC、数控系统、工业电路板

楼主:
唉,我就是不知道检测电路是哪一块

网友D:
你可以检查一下模块下面.即模块和PCB之间看不见的一面.是否积灰严重.积灰太厚的话会误报警.即使机器不运行.只要在通电状态下都有可能报警.但有时又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