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parker)变频器参数读取故障

楼主(2012-05-07):
我这用的几台欧陆变频器,在用电脑读取里边程序的时候,有一台读取失败,其他几台都没问题。打开一个程序,点击update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

希望哪位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检测下不能通讯的那台串口问题

大量收购欧陆590派克591系列直流调速器,ABB直流调速器DCS4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 DCS800系列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