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多低要烧电机阿

楼主(2009-10-09):
我们工地用的空压机最近老是烧

用电表测了下,电压才350V,这个是不是跟电机质量有关系阿?

网友A:
电压低到330V电机空载都没有问题,

电压低了,负载没有变,,电流就大了,肯定是超负荷烧的,不是电机质量的问题!

楼主:
可能我们用的本来就是质量比较差的电机,

而且应该不会超负荷阿

我们一台空压机只带两个风镐的

网友B:
加个电机保护电路,就不会老是烧电机了

网友C:
是否烧电机,电压仅仅是间接关系,关键在于电流,只要电流不超(额定电流),就不会烧,无论电压多低,哪怕只有200V。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还要低呢,最低时也只有几十V,可也没有烧电机,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轻载!

网友D:
www.91644.cn广州信用卡套现
www.5444.cc 手机窃听
www.ding-wei-qi.com手机定位器
www.shoujidingweiqi.net手机定位器
www.1-6-3.net手机定位器
www.uc444.com手机定位器
www.89416.cn 手机定位器
www.87584.cn 手机定位器
www.87604.cn 手机定位器
www.87641.cn手机窃听

网友E:
是否烧电机,电压仅仅是间接关系,关键在于电流

加个电机保护电路,保护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六楼建议加个电机保护器整定好电流值

网友D:
对:孑孓 关于

电压低到330V电机空载都没有问题,

电压低了,负载没有变,,电流就大了,肯定是超负荷烧的,不是电机质量的问题!手机定位器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巩推出一个五层的大蛋糕走到茜的面前:“生日快乐!”茜好感动,因为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过生日了。巩手中拿着钻戒单膝跪在地上认真地对茜说:“嫁给我,好吗?”茜说:“给我个理由!”“我爱你!”巩回答。茜点头答应了,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因为她还是没有办法忘记林,但是,巩的父母对她也很不错。没多久,巩和茜结婚了。

www.87584.cn 手机监听
www.87604.cn 手机窃听
www.87641.cn手机窃听

手机定位器

网友D:
手机定位器

网友G:
电压低不会烧电机?只会电机不转吧

网友G:
过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