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及附件的安装、使用和维修保养

楼主(2008-12-12):
更多:http://www.mc-saic.com/

1、产品安装前应彻底清除管道污物、焊渣等。
2、各类气、电动调节阀应正立垂直安装。流向按阀体箭头所示。须斜装时除小口径外,如自重较大或有震动,应加支承,入口配管长最好为10-20DN,如有可能,出口配管为3-5DN直管段。气动高温高压疏水阀立式和卧式均可安装。介质为液体的自力式调节阀一般均倒立安装,严禁逆流向安装。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专家常熟市常仪仪表有限公司
3、设置旁通管道、遇有故障或维修时可用旁路控制。
4、手操时应控说明书和手操标牌指示,活塞式执行机构带有窜气阀时应打开窜气阀,恢复自动时应将切换手柄置“自动”位置,有窜气阀的应予关闭。液压手操机构的操作请见说明书。电动阀手操时应将手柄拉出。
5、进入气动调节阀及其附件的操作气源应干燥、清洁、无油。
6、铸铁、铸钢、铜制调节阀和电站用高温高压疏水阀的工作温度与最大工作压力参见表1、2、3使用,订货应予考虑。
7、凡电动调节阀、切断阀、旋转类气动调节阀,合同中未注明阀的动作方式者一律按电开或气开式供货。直通单、双座调节阀套筒调节阀订货时流量特性未注明者按等百分比特性供货。
8、调节阀的使用环境温度为-40~+70℃。
9、使用中如发现填料渗漏,可将压盖轻轻压紧,不漏为止。仍不能密封的应更换填料。
10、长期使用后阀座泄漏量超过标准范围的,可对阀座、阀芯密封面修磨或更新。
11、凡轴用、孔用密封圈和摩擦运动的零件应定期加注黄油加二硫化钼的润滑脂。
12、耐腐蚀调节阀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订货和供货材质所对应的介质使用,否则不能达到预期的耐蚀效果,影响使用寿命。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专家常熟市常仪仪表有限公司
13、高节阀使用一个周期后均应进行必要的检修。检修时必须把阀全部零部件拆卸分解清洗、更换易损件。由于本厂产品的结构特点,备口备件和周期性的维修最好请与本厂联系,由本厂提供服务。
14、调节阀的易损件主要是:填料、密封圈、垫片、活塞密封环、膜片、软密封阀座、阀芯密封衬。每次检修时一律换新件。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专家常熟市常仪仪表有限公司
15、长期停车后再使用,应仔细检查、清除阀内积液和污杂物。
16、调节阀应贮藏在空气温度5~40℃,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室内,空气中应不含有腐蚀性有害气体。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2012-06-19):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电气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余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电气项目改造等。
1》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罗克韦尔(AB),施耐德,台达,永宏,基恩士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2》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3》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4》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5》承接非标设备电气集成,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优势来自实力       真诚合作,信誉第一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A:
三菱PLC培训触摸屏培训步进电机培训伺服电机培训变频器培训全科班

培训项目:
   《三菱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1、工业自动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2、控制系统的分类和作用。
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
4、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分类。
5、可编程控制器(PLC)的选型。
6、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接线方法。
7、可编程控制器(PLC)的I/O地址分配。
8、PLC内部资源的分类详解(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器)
9、常开/常闭触点、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的用法,自保回路、互锁回路等典型回路的分析。
10、置位和复位指令的用法,一般工程程序的编程思路和方法,例解顺控程序的写法。
11、定时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计数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
12、步进梯形图的写法特点和功能,选择分支和并行分支程序的写法。SFC编程方法。
13、二进制数据的存放原理,数据寄存器的存放数据的原理,数据传送指令的使用方法(常数,定时器值,计数器值,寄存器,多位)
14、数据的批量传送指令在编程中的功用,配方数据程序的写法。
15、数据的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16、数据的加一减一运算指令。
17、数据的>、<、=、>=、<=、<>比较运算指令。
18、数据的循环移位运算指令的用法。
19、浮点数的存放格式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20、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编程和应用。工程单位转换和测试机程序例解。PID运算指令。
21、报警程序的写法和报警指令。
22、程序分支、程序跳转指令,子程序的写法和调用。
23、中断源、中断响应和中断程序。
24、主控应用指令的用法。
25、定位功能指令:找原点、可变脉冲输出、相对位置控制、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26、定位程序的写法,步进马达原理、接线和编程。
27、PLC与PLCRS485N:N通讯设置和用法。
28、变频器的原理、选型、接线和参数控制。
29、变频器的PLCI/O控制和编程。
30、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和编程。
31、变频器的RS485通讯控制和PLC编程。
32、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33、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
34、触摸屏工作原理和选型。
35、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方式。
36、触摸屏画面制作。
37、触摸屏位显示和位操作元件(指示灯、文本指示器,按钮等)。
38、触摸屏中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39、触摸屏动画制作和显示。
40、触摸画面的切换方法。
41、触摸屏报警清单和报警履历信息显示。
42、触摸屏数据配方上传和下载。
43、触摸屏项目的上传下载及参数设定。
44、触摸屏多级安全密码设置。
45、伺服系统概述。
46、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47、伺服电机选型。
48、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49、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50、伺服电机寻找原点的方式。
51、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52、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53、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54、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55、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56、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57、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58、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59、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应用案例分析。
60、综合案例编程和实验。
四. 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