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十大常见故障及各自排除方法

楼主(2012-02-28):
、 电后键盘无显示:
1.
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若正常,可测量直流母线PN端电压是否正常:若没电压,可断电检查充电电阻是否损坏断路。
2.
经查PN端电压正常,可更换键盘及键盘线,如果仍无显示,则需断电后检查主控板与电源板连接的26P排线是否有松脱现象或损坏断路。
3. .
若上电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继电器有吸合声音,风扇运转正常,仍无显示,则可判定键盘的晶振或谐振电容坏,此时可更换键盘或修理键盘。
4.
如果上电后其它一切正常,但仍无显示,开关电源可能未工作,此时需停电后拔下PN端电源,检查IC3845的静态是否正常(凭经验进行检查)。如果IC3845静态正常,此时在PN加直流电压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约8V左右的电压,但开关电源并未工作,断电检查开关变压器副边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击穿短路。
5.
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有电压,仍无显示,可除去外围一些插线,包括继电器线插头、风扇线插头,查风扇、继电器是否有短路现象。
6. P
N端上电后,18V/1W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为8V左右,用示波器检查IC3845的输入端脚是否有锯齿波,输出端脚是否有输出。
7.
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端+5V±15V+24V及各路驱动电源对地以及极间是否有短路。
二、键盘显示正常,但无法操作:
1.
若键盘显示正常,但各功能键均无法操作,此时应检查所用的键盘与主控板是否匹配(是否含有IC75179),对于带有内外键盘操作的机器,应检查一下你所设置的拨码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2.
如果显示正常,只是一部分按键无法操作,可检查按键微动开关是否不良。
三、电位器不能 调速:
1.
首先检查控制方式是否正确。
2.
检查给定信号选择和模拟输入方式参数设置是否有效。
3.
主控板拨码开关设置是否正确。
4.
以上均正确,则可能为电位器不良,应检查阻值是否正常。
四、过流保护(OC):
1.
当变频器键盘上显示“FO OC”“OC”闪烁,此时可按“∧”键进入故障查询状态,可查到故障时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运行状态等,可根据运行状态及输出电流的大小,判定其“OC”保护是负载过重保护还是Vce保护(输出有短路现象、驱动电路故障及干扰等)。
2.
若查询时确定由于负载较重造成加速上升时电流过大,此时适当调整加速时间及合适的V/F特性曲线。
3.
如果没接电机,空运行变频器跳“OC”保护,应断电检查IGBT是否损坏,检查IGBT的续流二极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