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DBE750速度不能提升怎么办

楼主(2002-12-08):
变频器当调至最高频率时但达不到最高速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阻值太小!拉线太长!直接用10V短接到信号输入端试试!

楼主:
检查是否负载太重

网友B:
频率等参数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2009-10-16):
我想问一下,谁有DBE750这个产品的使用手册啊???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