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02-08-08):
我单位有一台英国CT公司控制的电机,慢车运行时一会正转马上又反转,机器无法运行?

网友A:
一台15KW电动机用广东顺德产JVF变频器控制在低频时出现转速不稳声音异常。

网友B:
除楼上的老兄说的缺相还有可能是功率不匹配。再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不过我想你不至于犯此等低级错误。

网友C:
这是由于变频器本身的低频转矩特性不好造成的,是大部分普通变频器的通病,选用变频器在低频段运行时,尤其应注意低频时的转矩特性。矢量型的或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在这方面表现要好一点。

楼主:
可能是变频器的闭环参数设置不正确!还有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D(2006-12-09):
你们好.谁有JVF-A变频器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邮箱;ckzzw555@126.com

网友E(2012-04-25):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电源维修以及其他工控产品维修等。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QQ:87404871

实力雄厚、维修快捷、收费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