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vvvf变频器能否带两台电机运行

楼主(2002-12-19):
现有一台西门子的MM420型5.5KW的变频器,有两台4KW和0.75KW的异步电机需拖动,两者转速基本相同,能否用这台变频器来拖动这两台电机,请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用是可以 但不理想

楼主:
没问题,不过要记得给4KW和0.75KW的异步电机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啊!

网友A:
变频器(616g511kw)用在位能负载时制动电阻如何选择

网友B:
最好加同步控制器 1路输入(模拟量信号,设定主速度),8/4/2路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可调节比例,偏移量 价格便宜.13925186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