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数控车床

楼主(2005-09-10):
本人最近维修一台云南机床厂生产的CY NCP400-750数控车床,微型机数控系统是MNC862的.开机后显示器右下角显示:伺服单元未准备.开始操作机床不能使用.哪位大哥可以指导小弟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查毛病,最好告诉我详细步骤和处理方法,越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大家好!我是生产气动元器件和电磁阀的厂商,若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danny_lim@163.com,msn:danny_humor@hotmail.com,希望能和大家合作!www.tonab.com.cn,林先生

网友B:
伺服单元未准备,那就去查看伺服系统跟NC之间的连线是不是对的,

网友C:
伺服在开机阶段和系统的交互过程: 1 系统向伺服发送“使能信号” 2 伺服受到“使能信号”后,自检没有故障,向系统发送“READY”信号; 3 系统认为伺服单元就绪; 可以检查上述过程所需的通道是否正常。

网友C:
孔兄高雅

网友D(2006-11-04):
楼上的朋友观点就是基本的思路!!可以再从软件考虑一下,另外若控制执行部分有问题也会引起伺服报警,主要看你系统报警区分如何!!

网友E:
简单说:

先检查电气上连接是否有问题;
其次检查系统报警设置是否存在问题(误报警之类)

网友F:
   先打开强电柜看一下伺服驱动器是非报警,根据报警号判断是否为驱动器本身故障还是外围(如工作台卡阻,MMS开关跳闸)。

网友G(2007-03-29):
电压,连线,伺服

网友H:
看看PLC的通信是否正常或者PLC有故障!

网友I:
你首先看你的伺服驱动模块准备好没有,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有报警,如果没有,你可以查查图纸,监控PLC,看运转准备的条件哪个没有满足!

网友J:
看看伺服有没有报警

网友K:
   配合功能图,监视梯形图,一步一步寻找。

网友L:
各位大虾,我是搞电气维修的,现在想了解数控机床方面的维修,不知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烦请传一份给我,我的e-mail:son1996@sohu.com
小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