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老坏 请指点

楼主(2005-08-29):
变频器整流部分老坏,可是开关电源部分没有短路,逆变部分也没有短路。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大功录的要考虑制动和启动电阻

网友B:
多数是器件本身质量问题,主要是整流桥耐压不够。

网友C:
我给天津玻璃厂修过一台ABB的老是炸整流桥炸了5个后来一看是制动电阻对地短路引起的。

网友D:
有些全桥貌似好的,实际上耐压性能和实际允许电流根本不够标,最好换别的厂家的全桥试试或别的经销商的试试,问题就在全桥上。

网友E:
最好要有16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