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1-03):
我发现许多矢量控制变频器同时都带有v/f控制,请问: 1、一个用户不可能同时使用两种控制方式,带两种控制方式是不是减少了性价比?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开销? 2、设备越复杂则出现故障的几率越大。两种控制方式集成在一台机器上,会不会因为功能的复杂带来可靠性的下降? 3、多种控制方式集成在一台变频器上,会提高产品的适应面,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优势?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好的性能当然价格高一点!是否必要的开销要看你用在何处!功能的复杂与可靠性的下降不是必然联系!

网友B:
现在变频器都带矢量控制,不过一般不用,但矢量控制却是评价一种变频器档次的一个指标。不同用户有不同的需要,通用变频器就要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所以带的功能较多。

网友A:
必须强调的是现在很多都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是一种模糊的矢量控制!

楼主:
请问楼上,安圣的TD3000是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 另请教vcplus,你如何看待我的问题?

楼主:
大家怎么对于此问题不太积极?对于常活跃在本论坛的几位高手来讲应该不算太难回答吧?

网友C:
to jeffers: 你的问题我这样这样回答,个人之言,欢迎大家来讨论: 1)即使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仍旧需要遵循v/f=c的原则. 2)变频器的设计针对的是复杂的用户群.并不是说矢量控制性能好就可以包打天下,很多场合,例如一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变频器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等等场合,市场上目前常见的变频器大部分还只能使用v/f方式去驱动. 3)由于硬件部分完全相同,因此不会增加用户的开销.v/f的软件比接简单.就这问题来说,不存在越复杂约容易出现故障 4)是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就是变频器速度为零的时候能不能有效的输出转矩.尽管有些变频器低频性能也不错,比如1hz标称可以输出多少转矩,但是零速度之下是没有转矩的.这和数学模型有关.矢量控制追求的是解耦的效果,模拟直流电机的控制,特性和直流一样. 5)楼上的"模糊的矢量控制"没有接触过 6)td3x00系列研发历时将近两年,是真正的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
TO vcplus:多谢!多谢!

网友D:
我想请教vcplus,td3x00是用的哪一种矢量控制,性能如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其性能,它与国外其它公司相比有哪些优缺点。并希望您能对国外的矢量控制产品作一下点评,它们分别用的是哪一种矢量控制,其性能如何?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