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2-12-08):
前几天我所用的一台18.5KW的施耐德变频器(ALTIVAR58系列),在接通电源后显示面板上出现“Err7”及“Erreur LS”错误提示,且整个面板按钮失效,不知如何解决?多谢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A:
周吴郑 : 换一操作面版,看看行不行!如不行打开变频器,(通电)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及输出电流;有疑难问题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