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变频器时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楼主(2005-11-26):
我一直都在想,市场上现在有没有一种专门为我们维修变频器用的安全防卫的用具。

有的时候是凭运气的,我们经常接触的都是380V的电压,比较危险。再一个变频器经常容

易炸模块,还有大电解如果万一装反了也会爆炸。这样很容易就伤到自己的眼睛的。要不

要每次都买一副眼睛来带呢。大家讨论讨论,在我们维修变频器的时候,都有多少种可以

作为保护功能的方法?包裹对变频器的保护也算。比如:假负载就是一个,还有串一个灯

泡在380V的电源上等等。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做保护的呢?

网友A:
串一个灯泡在380V是不妥的,当负载短路时,220V的灯泡受到380V的电压冲击,有时要爆的,应该串两个,正常后在改成一个。当然三相380串三个灯泡是可以的。

网友B:
假负载是解决的一种方法,试机时条件可以的话把驱动板与模块分开供电,模块加低压调试(直流30伏一下).保护模块.

楼主:
     要那么麻烦吗?搞个调压器慢慢升电压去做就可以,如果机器以前运行OK,在修理中还会炸吗?看来大家都是一大步进入社会主义。就好比当年我刚进开关电源厂一样,一上来就是220V的电压,那些IC,MOSFET真的是好比鞭炮,呵呵!还好那些东西便宜,老板没发现!

网友C:
就是安装新的变频器,每次通电或启动时都不要靠其太近。

网友D(2006-03-28):
楼上的老兄,你通电的时候不会把头靠到变频器上去吧!

网友E(2006-05-04):
笨猪一条:要是模块,电容都能装反,那你还是不要搞了吧!

网友F:
好,工控网就是好,嘻嘻。

网友G:
好啊?学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