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功率降容问题

楼主(2002-05-24):
在一个月前我客户向订了8台松下电器变频器,其型号为MID083A1X。而该客户需要的是单相的。订的货是三相,据资料上讲三相可以代替单相,而我客户的电气工程师说这样会降低功率1.732倍,所以坚决退货。请问各位有学士之人,分析他说有无道理!不甚感激!

网友A(2002-04-10):
1. 同等容量, 单相变频器的电流要比三相的大, 但三相输出的电压高. 2. 如果客户的电机可以接成380V, 而且现场有三相电源的话. 则推荐使用三相. 对变频器寿命和供电平衡来说都比较有利. 输出功率不会变.

网友B:
必须降容使用,因为输出电压降低后,要想达到相同的转矩就必需变频器 提供更大的电流,而同等容量三相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单相变频器小.如果负载(测满载电流,算输出功率来定)小于电机的额定容量1/3时,可以用,否则需更换变频器.

网友(2002-05-17):
是的,单相电流要大多了

网友C:
如峥兄所述,在负载容量满足情况下,若客户所用电机为380V,可将其接成星型使用

楼主:
单,三相变频器在原理上无区别,区别在滤波电容容量单相大,输入线电流比三项大,所以所用整流桥额定电流也大,而三相的变频器整流按三相电流设计,肯定比单相的电流小,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三项的变频器用在单相上,必须降容使用。

网友D:
还有器件的耐压不一样啊.单相变频器使用的是600v的模块,三相的使用1600(整流)/1200v(逆变)的模块.

网友E(2012-04-11):
这一类的故障最好找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因为这一类的pcb故障,处理难度很大,没处理好会变砖头哦,

具体的工控维修可以联系我QQ 87404871   电源1302417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