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一个变频器维修辅助电源?

楼主(2005-09-20):
我看到维修变频器的时候,有时他们接一个自己制作的辅助电源, 380V的电压,接到他的辅助电源上,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他哪个东东,但是我很想做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你可以解释一下他这是什么原理吗?接了辅助电源,看到他的模块的个引脚都没有接,变频器上照样有显示,这样真是很好,不但保护了模块而且这样也很安全,他哪个辅助电源上看到有这样一些元件,整流桥,和大电容两个,其他的好像有个开关是的红灯一样,不知是否有其他元件没看到了,你知道怎么做一个这样的辅助电源吗?可以告诉我吗? 这样的电源,使用范围是怎么样的,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吗?

网友A:
学学倍压整流原理就知道了,要不,就花四五百元去买一个。

网友B:
很简单.通过一个整流桥变出直流用电容滤波做了一个直流母线.个变频器扳子接的时候要确定是380的变频器还是220的变频器~

网友C:
别瞎子说,他那个电源输出是直流电,是接在直流母线上,而变频器的控制部分包括显示的电源都取自直流母线,这样的话有危险,如果变频器内部短路的话怎么办,所以这个维修电源是要限流的,限制在一定的电流内,并且电压是可调的,因为220v变频器跟380v的直流母线电压不一样

楼主:
我同意兔子望月的观点,是要限制电流的,因为我看到他自制的辅助电源上有一个很大功率的电阻,一定是限制电流的吧,对了,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如何做一个吗? 谢谢你了,我很需要啊!

网友C:
啊。。!!好象帮不了你多少,因为我这边使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2万多一个 调节范围是0到1200v,电流限制在1A

网友B:
加一个保险活串个灯,短路的时候灯会亮.把短路电流消耗掉.

网友C:
消耗掉?那他的整流模块怎么办

网友D:
这个简单!我做过一个,用BK100的变压器,先变成DC12V,再用逆变电路变成电压0-700V可调的直流电,还装了个直流电压表,确实很方便!哪位同仁要我可以帮他做!成本费600元。

网友E:
xaoeto: 我也想做一个,"逆变电路变成电压0-700V可调的直流电"这部分能否讲具体些...

楼主:
我这里是技术讨论的, 不是让你卖东西的,再说卖600也太贵了吧,大家都是懂电子的.交流交流吗?

网友D:
600元贵吗?我做过一个光制作时间就要二天。可以参考电子捕鱼机的原理进行改造,把输出电压进行反馈调节。

网友F:
买个220升38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整流,滤波,很简单

楼主:
to:兔子望月 老兄请留一个联系电话好吗?我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G:
021-57628024 有事你说话! 找卢工 最好是11点20分下班以后打

网友C:
帮你问了别人 自己可以做,一个整流桥(很小即可,因为控制和功率板需要电流并不大),你看的别人串的电阻应该是为了限流,限制直流电对电容的冲击,为了保护可以在直流部分串进两个1A的保险, 而380和220的电压不用调,可以在电源侧输入380或220的电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自己早做一个了,用一变压器将220V变380V通过桥堆后并上电容,正极串一工作指示灯(220V/60W),负极串一快熔(1A).....这个电源非常好用,但是他的缺点是固定电压,如果能在其输出电压(600V)改成0-600V连续可调就可以了,哪个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妨谈谈看....

网友D:
新三毛:你留个邮箱地址:我把原理图发给你!

网友E:
谢谢xaoeto:   我的邮箱地址是:13008964596@zj165.com

网友H:
很简单,在变压器之前再加一个自耦变压器就可以将600V固定变成600V可调.

网友I:
好主意啊很好用的啊

楼主:
谁有原理图,给每人发一份吧? lzy0378@126.com

楼主(2005-10-29):
做一个对维修有点,帮助.

网友J:
我做一个0--700v的一共才花了110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