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富士VG5变频器维修高手

楼主(2005-08-27):
我公司有一台富士VG5变频器,原故障为上电显示LU,修复后显示一切正常,但是主继电器不吸合,无法启动.求救各路高手给出出招,小弟感激不尽.yanhui@.163.com

网友A:
查查继电器是否坏了,开关电源有没有供24V,也可以更换驱动继电器的光偶试一下

楼主:
多谢上面的这位朋友.继电器单独通电是好的,24V电源正常,继电器的光藕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