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安装线径选用!

楼主(2002-10-24):
但我刚工作,请问各位大哥一个很菜的问题,工厂供电中,机床安装时,选用电线线径,保护装置,断路器等,都要通过额定电流来选取. 额定电流的选取是只要考虑主电机的额定功率,还是考虑机床的总容量?例如现在有一个数控车床,主电机额定功率是30kw,而总容量接近60kw,二都接近一倍,工厂供电书上都是按主电机功率,二都接近一倍,该怎么选? 再请问各位大哥知不知道工厂低压电气的专门网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的选线的方法是这样的,总的容量的1。5到2倍,分路也是一样的

网友B(2007-07-16):
专门网站可能是有的,有人知道么?

网友C:
低压电气规程有说明呀
最大电机电流的1。5~2倍+各小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D(2012-04-19):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服务,透明收费,快捷服务,超长保修

板卡维修、变频维修、工控维修、伺服维修、驱动维修、电源维修、模块维修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