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SGDM-30ADA 伺服驱动器A10维修

楼主(2005-11-20):
SGDM-30ADA 伺服驱动器运行电机时出现A10报警,如电机驱动线脱开则不报警,检查IBGT模块测不出坏,没有过热,电机没问题,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以下摘自安川手册
A.10 为电流过大或散热片过热的警报显示。
警报输出
( 注)􀁻: 输出晶体管ON
×: 输出晶体管OFF( 警报状态)
亮灯时的状况及处理措施
警报输出
输出警报编码ALM 输出
ALO1 ALO2 ALO3
􀁻 × × ×
原因                                       措施
A 伺服单元与伺服电机间的配线短路。     检查配线,进行正确配线。
B 伺服电机的U、V、W 相短路。           更换伺服电机。
C ·印刷电路板(1PWB) 不良。            更换伺服单元。
·电源晶体管不良。
D 电流反馈电路、电源晶体管、DB 用继电  更换伺服单元。
器或印刷电路板不良。
E 伺服单元的环境温度超过55 ℃。        将环境温度降至55 ℃以下。
F 散热片的空气流通不畅。               按照规定进行安装,确保周围空间。
G 风扇停止。                           更换伺服单元。
H 处于额定过载运行状态。               减轻负载。

( 注) 在使用1.5KW ~ 3KW 的伺服单元时,E ~ H 有时会成为发生警
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