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vm05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7-26):
三肯vm05变频器问题!! 三肯vm05变频器加供水基板,控制三台水泵循环起停。使用外部开关启动。可是在变频通电时通道就有输出,接触器吸合,而且是上次停机时的变频,再按启动开关变频开始运行。请问怎样设置能使变频在按启动开关以后通道再有输出? 还有请教P, I ,D参数一般应设为多少?

网友A:
无法实现。

网友B:
你可以用PLC的输出(4-20mA)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