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5-07-08):
一台富士0.75kw变频器,接通电15秒左右出现Er2,请各位行家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富士上比较常见.特别是小容量上.不过集成电路一般不坏.建议你先洗一下主板.在看印刷电路有没有腐蚀.我曾经维修多台这种现象的机.一般是主板上有腐蚀.换一下小电容.

网友B:
是那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