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30报F022

楼主(2005-08-11):
430变频器上电就报F022,经检查未发现有连接松动现象,不知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在下列情况将引起硬件故障(P0947 = 22 和 P0949 = 1): (1)直流回路过电流 =IGBT 短路 (2)制动斩波器短路 (3)有接地故障 (4)I/O 板没有正确地插入

网友B:
请问:我有一台机器,以上可能导致F022原因都查过,没有问题。现在没法判断主控扳有没有问题。 请指教!!!

网友C:
可能是主控板故障01089623342

网友:
要是你换上好的主控板,估计也是一样

网友:
经查发现有一路触发有问题,不知换主板是不是直接将主板上的24C32对调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