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DF-A台达3.7KW维修》

楼主(2005-12-06):
小弟我遇到一台台达的VDF-A系列3.7KW的变频器。
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
发现继电器也没有吸合声,发现2842B的电压供电是14V但是没有5V输出。
我用3842来代换竟然不行怎么回事?但是资料上说两个管子是可以代换的。
我连续试了两个3842都不行,原来的2842不知道是好的是坏的,装上它就发现底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插针排线,有了电压出来了,就是和正常的电压直偏低了,本来应该是5V的现在只有3.4V 所有的针脚的电压都偏低,测量2842供电是14V ,输出0.64V 其他各脚都不到一伏。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坏了,上面有两个变压器,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场效应管也都没有坏,启动电阻都是好的。断电后就听到变压器附近有放电的啧啧的声音。整流管也是好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那位高手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2006-03-07):
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台达的VDF-A系列5.5KW跟你情况相同,没找出问题,希望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C:
有短路,注意驱动上面的电容和光偶,可能就在那里,修不好可以找我QQ120836094

网友D:
我今天也碰到你这个问题,1.5kw检查起震振动回路正常,
检测回路正常,每个元件都拆下了检查.模块,继电器都好的
就是还没有检查驱动上面的电容和光偶了,不过驱动上面电容和光偶会影响到开关电源工作吗?

网友D:
驱动上面的电容和光偶检查并更换 ,没有反映.

网友E:
负载可能过重或5伏以外的供电短路.

网友D:
空载的,没有电会不会和cpu板有关系?
好象又不大会.

网友F:
此电路我不太熟悉,可能讲的不对.如果开关电源副边没有短路现象的话,你可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原边.有个电容决定开关频率,你查一下它.

楼主(2006-04-09):
今天我又修好一台台达变频器。

故障是无显示。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G:
查一下2842的电源脚的滤波电容,最好换了试一下,或者是次级有短路。

网友(2008-04-26):
我有台VDF-A3.7KW变频器,一直运行在最低频率下,不知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