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

楼主(2002-12-07):
使用中的一台fuji frn30p11s-4cx对附近一检测元件为热电偶的温度仪表产生严重干扰,请问有何方法予以解决?

楼主(2001-06-19):
降低载频试试看。

网友A:
使用不同电源试试

网友B:
用屏蔽线并一端接地

网友C:
经验之谈, 降低载波频率应该可以。

网友D:
请具体说明是热干扰还是电磁干扰还是电网干扰???

网友B:
什么是热干扰?

网友E:
将变频器的输出屏蔽试试。

网友:
将检测元件信号线双端接地试试看,变频器要良好接地。

网友F:
在变频器回路中加装射频干扰抑制器,将温度仪表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G(2001-07-24):
如果干扰固态继电器,可以在温控器控制输出端加电容吸收。

网友H:
如果变频器与仪表共用一个电源肯定不行。如果不公用电源,那么,我同意"hamal"看法。

网友:
加输入侧交流电抗器、加RFI滤波器,将仪表电源隔离。对了,你的P11是不是连DC电抗器都没有啊。

网友:
1。变频器输出端采用屏蔽线 2。变频器单独接地 3。降低载波频率 增加成本:加滤波器

楼主:
在热电偶电路上做低通滤波

网友I(2001-08-23):
老鬼和天衡先生的方法绝对可性,我给别人曾经解决过此问题,用的是类似老鬼的方法,若不行再采用天衡先生的方法。

网友J:
降低载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K:
在热电耦两端串接共模电感。共模电感不能太大,以免影响热电偶的电压。同时降低变频器载频。

楼主:
可根据说明书上方法做,如果按其它人的做法还不行的话,E-MAIL给我,我会给你一种另类的接地方法,效果很好。

网友:
热电偶信号进入仪表,是否使用光电隔离电路,如未使用,换上带光电隔离的仪表准行。

网友(2001-09-27):
变频器外壳接地.输出的主回路用屏蔽线,屏蔽层两头接地,把两两台设备间隔远一点.把干扰源屏蔽.或将易受干扰的部件屏蔽.

网友:
热电偶与测温仪表间采用隔离器件

网友:
请将仪表加隔离变压器。接地线与变频器的接地线分开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网友:
很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温度仪表的电源端加装0.47微法的直流电解电容即OK!不信试试便知道.

网友K: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套磁环,磁环恒便宜,大概20元。并绕至少一圈以上。同时并用上述老兄门的方法。

网友L(2002-11-18):
注意辅助电源去藕

网友:
这位先生: 我告诉你怎么做,将输入端、输出端电缆加长,将电缆盘它几圈,形似盘弹簧一样,4至5圈即可解决干扰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请您回电: 010-63336909,63336910 一位高手指路

网友M:
yongsong兄的做法可行

网友N:
干扰原因相当复杂!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可参考别人的做法!前面已讲很多!

网友O:
热电偶温度仪表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最简单有效的改造。

网友:
变频器输入、输出侧都会产生干扰,并注意对测量系统的空间辐射干扰。抗干扰措施:滤波、隔离、屏蔽、接地、合理布线。

网友P(2012-12-02):
加一个电抗器

网友P:
加一个电抗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