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机保护问题

楼主(2002-11-10):
大仙:电动机变频运行控制时:频率不能少于多少!

网友(2002-09-05):
请版主赐教!电动机低速运行时,散热效果差。因此提出这个?

网友:
如果是风机泵类平方转拒类负载。最低频率一般不低于25-30HZ,如闭环矢量控制那就根据其稳定性来调整了。1-2HZ都是可行的。如为小型电葫芦6-8HZ即可。

网友A:
电动机低速运行时,要加散热风扇!

网友:
谢谢您 !请问您的大名!业务?请人EMAIL一分。我的EMAIL是 yingcy@compowerIT.com

网友B(2002-11-10):
用电机节电器 可以软启动 在空载和轻载时节电 并且有缺相.过载等保护功能 可以联系 0531-8948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