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范围如何设置?

楼主(2002-12-08):
请教各位: 变频器频率范围设置如何进行,依据什麽原则? 目目

楼主:
有高手吗?请帮帮他.

网友A:
主要看你应用!一般变频器是0-400Hz可调范围!普通电机最佳运行在20-70Hz,频率太低电机发热,要加散热风扇!频率太大则可能负载重!变频器可能要加大一级!

网友:
首先应设置频率上限,可根据说明书进行,再设置你需要的最大工作频率,此频率不大于频率上限。当然,最小频率也同样,如是零则无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