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变频器及电机?

楼主(2003-01-05):
我厂有一台机原经减速电机后通过皮带传动给主轴(原电机功率15KW),因减速器是齿轮传动,齿轮经常崩。现打算用变频器使电机减速至350-400R/M,以保证主轴转速不变,选用电机为Y200L-8 15KW 额定转速730R/M,请问:变频后电机功率、电流、转距为多少?我这样选能用吗?

网友A(2002-12-02):
题目没看清楚,是不是打算丢掉减速机?如果是的话肯定要加大功率。 如果按你现在想运行在350-400R/M,且假设原来的电机为4级,那么整个减速比为4左右,也就是说你的电机转矩加大了4倍,一般15KW的4极电机输出转矩只有100N。M,你的机械需要的拖动转矩应该在400N。M,你选用的Y200L-8为8极电机,输出转矩约200N。M,所以肯定小了,起码要30KW,8极电机。

楼主:
是打算丢掉减速机,原来用的电机减速器型号:YCJ190-15-127,图纸(说明书)上标的电机型号:Y160L-F-4

网友A:
与我讲的一致,Y160L-F-4的电机是4极电机,如上分析,应该要加大到30KW的8极电机。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原来电机经齿轮减速器减速后的转速约是128。58R/M,若现有想选22KW,8极电机,偏小吗?如何算电机输出转距?另外变频器应选怎样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A:
根据我的回答后,你还不能计算?我不知道,因为你没告诉我原来的电机功率啊!什么是128。58R/M?请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A:
总的说来,丢掉减速机是一个不经济的办法,因为你要加大转矩必须要加大电机功率,而真正你的使用又长期在50HZ以下,会有两个问题:1。电机散热; 2。电机的性能未用满,不和算。

网友B:
好好的,为何要改造?去掉减速机,机诫的动力系统变了,一定要好好计算,电机换了,变频器上了,不是小钱。恒转矩负载,节能不明显。

网友C:
我只说一点:变频器应略选大一些为好

网友D:
这个都可以算得出来呀,你可以算的。 我可以全部为你算出来呀。 全套的服务。 如果我提供技术,其他家采购者,免谈。 13911134431

网友A:
好无聊,这点小小的技术也想拿别人一把!!!

楼主:
对!投紫太阳一票。同时向那些象紫太阳一样的热心人致敬!

网友E:
同意紫太阳观点,应该多一些这样热心帮忙的人!

网友F(2003-01-05):
亞華:你好,我是一名從事電氣銷售工作。現在江蘇昆山一台資企業銷售法國施耐德主要產品,請問可以提供相關OEM客戶的地址嗎?聯系電話 0512-57899028 013812888279 韓立華

网友G:
向“紫太阳”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