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温度过高

楼主(2005-06-25):
变频器老是温度过高的警报,按说明书改过1800参数也无效,环境温度是高了点,可在同一环境的别的MM440没事。求助各位!

网友A:
看看风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1.检查变频器上有无积灰,首先要保证散热器没有结灰。 2.检查散热风扇工作是否正常。 3.机柜内通风是否良好,保证不会形成热积聚。 4.如果再不行,就得单独用强制降温了。

网友C:
以上三条查过是否正常。 与模块的开同和关断有关。驱动电路的工作电压,检测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