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05-05-16):
摘要:介绍三菱变频器的发展及相应的故障处理 关键词:大功率晶体管 智能化一体模块 开关电源 Abstract: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mitsubishi inverter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malfunction. Key words:GTR IPM Switch power 三菱,在自动化领域应该是个相当有声誉的品牌,PLC,人机界面,变频器,伺服产品,以及自动化仪表等等都是三菱公司的优势产品,在各行业中也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三菱变频器以其稳定的性能,丰富的功能,良好的力矩特性,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在变频器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以其强大的品牌效应,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逐年增长。 三菱变频器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产品质量和功能都相当稳定与完善。特别是随着功率器件以及IC芯片的不断改进,变频器产品也是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早期使用分立元件的K系列,Z系列,到现在使用IPM,PIM模块的A系列,三菱变频器应该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在大功率模块的应用上,三菱变频器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三菱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半导体生产厂家,在功率器件的开发上更是走在了前端,特别是三菱公司的IPM模块,以其卓越的性能被众多变频器厂家所采用。现在的三菱变频器从应用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1.通用型的A系列,较早有A200系列,以及经济型的A024,A044系列。2.风机水泵专用型的F系列,包括早期的F400系列,以及现在广泛使用的F500系列,3.经济型的E系列,和简易型的S系列。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三菱变频器还开发了,应用于多种场合的选件卡,主要包括要求精确转速的PG反馈卡,用于精确定位的定位控制卡,用于压力控制的PI控制卡,以及用于扩展输出点的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卡。对变频器功能的不断加强,和对选件卡的开发,使得三菱变频器更好地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要,也成为三菱变频器能够迅速壮大的动力。 以下我们就三菱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在这里和广大使用者做一个探讨: 由于三菱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早,所以有些老的产品仍在使用,我们先就这些产品的故障做一分析。早期我们能碰到的产品主要包括Z系列和A200系列的变频器,小功率Z024系列变频器我们常见的故障现象有OC,ERR,无显示等,OC引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能:1.驱动电路老化,由于较长年限的使用,必然导致元器件的老化,从而引起驱动波形发生畸变,输出电压也就不稳定了,所以经常一运行就出现OC报警。2.IPM模块的损坏也会引起OC报警,Z024系列的机器使用的功率模块不仅含有过流,欠压等检测电路,而且还包含有放大驱动电路,所以不管是检测电路的损坏,驱动电路的损坏,以及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都有可能引起OC报警。无显示故障的原因则多数是由于开关电源厚膜的损坏引起的。ERR故障是一个欠压故障,通常是由于电压检测回路电阻或连线出现问题而导致故障的产生,而不是实际输入电压真的出现欠电压。A200系列的OC故障多数是由于驱动电路的损坏而引起的,它的驱动电路采用了一块陶瓷封装的厚膜电路,这给维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厚膜电路主要是基于一块驱动光耦而设计的电路。此外我们还会碰到一些LV故障,欠压故障的出现也多半由于母线检测电路出现了故障,三菱变频器也为此设计了一块用于检测电压和电流的厚膜电路。开关电源脉冲变压器的损坏也是A200系列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由于开关电源输出负载的短路,或母线电压的突变而导致脉冲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的损坏。 目前市场上正在推广使用的就是A500系列,E500系列,和F500系列,以及S120系列。以下我们就A500和E500系列的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分析。对于A500系列我们有时会碰到UV(欠压)故障,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整流回路,A500系列7。5KW以下变频器的整流桥内置一个可控硅,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用于切断充电电阻,内置可控硅的损坏会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开关电源损坏也是A500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而常见的损坏器件就是一块M51996波形发生器芯片,此芯片的损坏通常是由于工作电压的突变而导致的。此外,在平时维修中我们还是会经常碰到CPU板的损坏。常见的故障报警有E6,E7,而损坏器件也主要集中在CPU板的程序存储芯片,以及一些接口芯片上。对于E500系列变频器,我们碰到的常见故障有Fn故障,此故障主要由于风扇的损坏而引起的。但变频器在有报警的时候并不封锁输出。 应该说三菱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多样性的,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 蒋朝华 男 维修部经理 毕业于同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现就职于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变频,伺服,直流调速等多种驱动产品的维修与技术服务,并从事与此相关的工程设计和项目改造。

网友A:
请教将工; 三菱A240-37K变频器的驱动厚膜CA1018和CA1018(H)有什磨区别, 可以带换吗,有什磨影响。

网友B:
三菱E540-5.5k-CH变频器上电显示屏无显示, 报警灯亮,PC端子无输出,散热风扇运转正常。是不是CPU板有问题,请解答 ,谢谢!

网友C(2005-10-25):
有三菱制动单元4030B的东之晶闸管,二级管,保险吗

网友(2009-07-26):
三菱系例有维修可找我,钟工;13076895511

网友D:
我这里的一台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上次下雨时雨水从扇叶的位置渗漏进去一点水,引起变频器无显示,无电压输出,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部分烧坏了?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E:
出售CPU板,驱动板,配件,技术--F740/A740!专业维修三菱变频器 QQ349467322 电话13544589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