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变频器时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楼主(2007-11-02):
变频器是一个弱电与强电的结合体:强电部分就是所谓的电源的输入到整流出来的电压都是比较高电压,而弱电部分就是主板那里的电压了。手完全可以去触摸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不良反映,当然了有个前提是变频器是完好的情况下,如果损坏或有故障的变频器高压传递到了主板上去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  欢迎加入:广州变频器维修QQ群:16477750  》

 那么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或者给变频器做保养的过程中,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不给受到伤害呢?一旦出现严重的炸机,不但但变频器模块不保,更严重的是器件的瞬间电弧及器件碎末物质进入眼睛里,这个是我多年来最担心的事情。每次进行一次维修,都特别担心这一点。就好比一次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一样。只是各自的对象不同而已。

 请大家在以下情况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睛:1》测量U V W三路输出的时候,检查万用表的挡位是否打正确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由于挡位打错,引起的炸机造成变频器与万用表同时连锁反映的炸,万用表外层是玻璃的大多。一旦出现严重的炸表事件玻璃可能刺伤到眼睛或者面部或别的地方。
2》在维修的过程中,测量一些关键点电压的时候,如果因为电压过高造成心理上的担心,手发生颤抖时去测量器件,很容易造成表笔与器件的某个脚短路,引起的炸机情况,需要缓解一下气氛,深呼吸三次。等心理稳定下来,再去操作,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加至少两路的保护,一是电源部分的保护,二是模块P端的模块的保护工作。
3》在维修一些别人修过的机子的时候,首先不要忙于上电。先目测,后用表检测的方法。
目测看大电容的方向有没有人动过。防止之前维修人员拆下后,由于不修随意装上的不做检查的缘故。检查高压部分的器件有无少件,留有余锡的地方。检查无任何问题后,再给于加带有保护的电源电压。一但后级发生短路情况,电源电路灯泡马上保护,不至于伤到人。

 其实在维修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注意,去挖掘,去体会。总结出自己的一个安全的维修方法。这样维修起来才更安全。以上是本人维修过程中总结的一点心得。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起提高,探讨更好,更有利于我们行业的新路子,谢谢!!!
欢迎加入:广州变频器维修QQ群:16477750

作者:《广州通济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A:
有知道点东西

网友B:
电这个东西真是越弄越怕,维修时每次上电都要加保护,戴眼镜,不厌其烦,恨不得再戴个面罩,就是为了防止那个万一。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C:
哈哈!!
目前世面上还没有针对我们维修人员卖的保护罩。
既然能看清楚实物,带上又能很方便。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
保护体。

网友D:
你讲的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E:
还炸表啊,没见过

网友F:
没那么恐怖吧,如果你怕,可在每次通电时盖好变频器外壳,再怎么炸,也不会把人炸伤啊